ABB AC800F 如何实现带死区PID控制

楼主(2013-04-01):
ABB AC800F C_CU控制器中DGS 禁止设定点斜率 是什么意思 DGO 禁止输出斜率 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比例系数P的

网友A:
首先要打开PID的功能,具体看相应说明书吧,对于死区嘛,先设小点,然后看效果,不行的话再加大

网友B:
FB中有死区的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