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启动瞬间重启

楼主(2013-04-01):
各位高手请教了,我们有ABB软启动器一台,型号为PST175-600-70,我们的负荷为液压泵75KW,在市电供电(市电电压370V)时软启动器正常运行,发电机供电(发电机供电电压400V)时在启动到电压60%左右时软启动自动重启,在启动过程中电压降约为30V左右。发电机供电电缆约为50m。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能启动的。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电压参数设置有问题?比如额定电压设置降低了,400V就超过10%。

网友B:
发电机多大功率的,这个你得介绍一下。

楼主:
发电机功率200KW,额定电流360,我软启动器启动方式电压/力矩全试了都不行。

网友C:
关注一下,软启动器的问题

网友D:
求助ABB软起动专家比较好些、、、、

调节一下限流倍数,升压时间,冲击启动电压这几个参数,我以前调试过ABB的,就这几个参数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求助ABB软起动专家比较好些、、、、调节一下限流倍数,...

 参考一下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