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懂研华的ADAM模块的?

楼主(2013-04-01):
好像adam很多的采样率只有10Hz,相对于数据采集卡(一般都达到几千点每秒)差太大了吧,还是说是不同的概念,我理解错了?

网友A:
1、你的理解很正确,分布式模块一般采集速度都比较慢,不论是哪个厂商出品;
2、如果是采集点数量多、分布分散且距离计算机较远,对采集速度又有要求,建议你调整整个系统架构,模块级和卡级的产品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建议你考虑一下终端级的产品,有一些可以提供较高的采集速度,通讯可能是以太网等等;

网友A:
1、你的理解很正确,分布式模块一般采集速度都比较慢,不论是哪个厂商出品;

2、如果是采集点数量多、分布分散且距离计算机较远,对采集速度又有要求,建议你调整整个系统架构,模块级和卡级的产品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建议你考虑一下终端级的产品,有一些可以提供较高的采集速度,通讯可能是以太网等等

网友B:
您可以拨打研华服务专线800-810-0345,了解更多分布式数据采集卡,研华ADAM-4000系列的最新产品信息哦,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