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18编程求助somachine

楼主(2013-04-01):
小弟第一次接触施耐德,不怎么会用somachine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前辈门
1,内部时钟怎么读取?
2.怎么使用寄存器存放数据?比如我读内部时间放到寄存器中使用,

3.和三菱触摸屏485通信怎么读取和写入数据
说明,像台达的我直接读时间分钟地址d..就可以
218怎么用?
求各位大哥不吝赐教,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近

网友A(2013-05-09):
时钟要到系统库中去调用(sysTMer),它的地址是%MB=8位、%MW=16位、%MD=32位,与触摸屏通信的串口内参数(波特率啥的)改的和触摸屏串口一样,,记住PLC是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