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mart1000上设置系统时间?

楼主(2013-04-01):
我在触摸屏上做了一个显示系统时间和设定时间,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设定完时间后,设定时间那一项一直不变,只有显示系统时间在设定后不停的走动,现在我想设定完时间后,设定时间那一项也要变化,还要时间走动,咋办?

网友A:
无内置时钟,需要同PLC做时钟同步,利用PLC的时钟来显示。同步后直接拉“时间I/O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