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方控制 是高手的就过来讨论下

楼主(2013-04-01):
一共有11样东西要进行顺序控制比如(前面数字为固定号码,后面数字可改 为顺序控制号)

一 1  二 2  三3  四4  五5  六6  七7  八8  九9  十10  十一11   按这样的顺序号编写的话  顺序不为一,二,三,四 依次类推   一直到最后十一结束。

一 0  二 0  三0  四4  五3  六2  七1  八6  九5 十0  十一0     按这样的顺序号编写的话  顺序不为七,六,五,四,九,八结束。  编写为0的顺序 直接跳过

有没有高手 指点下 这个程序用什么指令好编写  不要说是比较,这东西要用比较的话编的血多能吐出来

网友A:
这个东西 不用比较还能用什么好方法吗?

我们的数据更多,每组表格15段,每段 是8个数据,一共10组供选择。

那15段就是这样一段段出来的。

想用循环的,总是不成功。要不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 不用比较还能用什么好方法吗?我们的数据更多,...

问题是 我用的是三菱FX1S 内存吃不消编这么多程序步啊。。。。。。。。。。。。这东西太坑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东西 不用比较还能用什么好...

 有触摸屏吗?用触摸屏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有触摸屏 ,触摸屏代替什么???

网友C:
这里用S7-200编写一段程序,经上机运行,正确,供你参考:

     说明:

    1、网络4是为实验而设定一组数据,正常编程时,这11组动作顺序设定可由上位机或触摸屏设置。

    2、Q0.0为1号设备输出,它的动作顺序设置区为VB0,Q0.1为2号设备输出,它的动作顺序设置区为VB1,。。Q1.2为11号设备输出,它的动作顺序设置区为VB10,设置动作顺序时只要在VB0~VB10填写 1~11这11个数字就行。如VB0=3,则1号设备是第3个动作。

    如有什么不清楚可以提问。

网友D:
你看一下,这个是否合适:我没实际操作过;

网友E:
  5 楼的那个数据定查找很不错的方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用S7-200编写一段程序,经上机运行,正确,供你...

不好意思 能用三菱的编下吗  西门子的我没学过 看的有点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