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

楼主(2013-04-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

本文4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是涉及硬件电路的问题,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交流继电器可否代替微型断路器――

一个民用配电项目,要求能够进行远程控制。

1. 考虑用大功率交流继电器代替家用的微型断路器,继电器由控制系统根据检测到的负载线路上的电流远程操作,可以么?

2. 如果实在不行,能不能用继电器 + 微型断路器串联?既可以远程控制,又可以短路保护。

 好像没有看到过把继电器直接用在配电主回路的应用,所以不能确定

回复:可以,考虑电源有可能带有感性负载,断电时易产生火花使触点粘连,应选用大功率(触点电流大)的带灭弧装置的交流接触器代替家用的微型断路器。同时还应加反馈监视电路,其作用: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检测出负载线路上的电流,其互感器次级电流反馈给系统控制中心,如互感器反馈电流大于设定值,说明线路负载过流,控制系统令一控制继电器动作,将交流接触器断开,以达到远程操作作用。下图即为自动断电的控制电路:

电路动作原理:上图中的Z1为交流接触器,当作断路器使用。K0为合闸按钮,K1为断电按钮。正常情况下,继电器J0处于不通电状态,其常闭触点闭合,K1为常闭触点,故当按一下合闸按钮K0 Z1得电吸合,其常开辅助触点闭合自锁。其主触点闭合接通电源。当按下K1,其常闭触点断开。使Z1失电断开,主触点断开,关断电源。L1为电流互感器,其电源火线穿入L1。图中粉色虚线框内为控制电路,起过流跳闸作用。该控制电路是由1个整流桥ZL、一个运算放大器构成的比较器U1A、一只小型直路继电器J0等元件组成。其动作原理为:

正常时互感器次级电流<IoIo为设定的最大容许电流值),L1的次级交流电流经整流桥ZL整流变为直流电流流过R1,再经C1电容滤波,在R1上形成直流电压。加在比较器U1A3脚(正输入端)。微调电阻RW1的二端接18V电源,其中间抽头接U1A2脚(负输入端)作为比较电压。调节RW1微调电阻,使U1A输入2脚的比较电压略高于当互感器次级电流=Io值时比较器U1A输入3脚的电压值。由于正常工作时互感器次级电流<设定的Io,使U1A3脚电压<2脚比较电压,故使U1A的输出1脚的输出电压=0,使晶体管G1截止,继电器J0处于失电断开状态。只有当负载电流>设定的最大容许电流Io值时,其U1A3脚电压高于2脚的设定电压值,使U1A输出1脚的输出=1,晶体管G1导通,J0得电吸合,J0的常闭触点断开使Z1失电断开,切断电源。

 该控制电路简单,只需一个电流互感器、一个整流桥,一只运算放大器及几个电阻电容,是很便宜的,供你参考。

二、求助帖:s7-200使用PNP还是NPN

先说下我对源型和漏型的个人看法:

源型” 控制电流源头,开关接在负载的前边。对应晶体管的就是“PNP”型。

漏型” 控制电流的漏出,开关接在负载后边。对应晶体管的就是“NPN”型。

可是今天看了S7-200的接线图后,迷茫了。    上图先

这就搞不清了,按图上,完全相反了。

为搞清楚,立马实践:用PNP类型的接近开关试验,使用图中第一种方法,把1MPLC自带的24V-(M)相连,24V+(L+)接输入公共端,接近开关正常工作。

使我更纠结了,难道PNP是漏型输入的不成?

百度了好多人都说PNP是源型,到底是源型跟漏型搞反了,还是西门子对源型和漏型的看法和PNP,NPN本身就是反的?

回复:所谓源型和漏型一般是指场效应管而言,而PNP型与NPN是指普通晶体三级管。S7-200PLC,其输入口的内部电路是一个光耦器件,其光耦的输入侧为2只反并联的发光二极管串接一限流电阻,光耦的输出侧为NPN型光敏三极管,它与内部电路已连接好,无需与外电路接线。只有输入侧(发光二极管串接限流电阻)需与外电路相连接。见下图:PLC输入口I0.0,内接光耦器件的发光二极管,该发光二极管是由2只反并联发光二极管组成,故对其对施加电压的极性无要求,即可正接可反接。

 上图中粉色虚线框内为PLC输入口内部的光耦器件电路图:发光二极管2只且反并联连接,光敏三极管为NPN型,与内部电路相连接。其1K电阻与发光二极管并联,其一端接输入口I0.0,另一端接5.6K电阻的一端,5.6K电阻的另一端接COM公共点。以上皆为PLC输入口的内部电路。

  外接电路:输入口I0.0 接开关K的一端,K的另一端接24V电源的一端,24V电源的另一端接PLC输入侧的公共点COM。图一为电源负极接COM,其正极接开关,图二为电源正极接COM,其负极接开关。这二种接线都对,都可正常工作。即楼主所画的2种接线电路都对:

     1、左侧图是将24V电源的负极接PLC输入侧的公共点COM24V电源的正极接开关,再接PLC的输入口,当开关闭合时,电流是由输入口流入,经图中下侧的发光二极管―>限流电阻流―>M,流回电源负极。此时下侧的发光二极管得电发光,使其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

     2、右侧图是将24V电源的正极接PLC输入侧的公共点COM24V电源的负极接开关,再接PLC的输入口,当开关闭合时,电流是由电源正极流出―>M―>限流电阻图中上侧的发光二极管,通过输入口流出,再经开关闭合触点流回电源负极。此时上侧的发光二极管得电发光,同样使其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

可见:对于S7-200输入侧的连线,不涉及输入口内部光耦器件的光敏晶体管的连接问题,即与所谓源型和漏型或PNP型与NPN型晶体管的接线无关。

三、求助帖:请问:如何用小灯泡判断晶闸管的好坏.谢谢!

回复:可以这样作,见下图:

      用一个220V100W的灯泡与可控硅串联,再用以一个9V电池串接1KΩ电阻与开关,按上图连接,再接220V电源。如开关K处于断开状态时,灯泡G1灭。如使开关K闭合,灯泡微亮(此时为半波整流,灯泡电压=110V,未达到额定电压),如断开关K,灯泡灭。反复操作都是这样(亮---灭。。),说明此闸流管是好的。

     1、如果给上电源后不管开关使位于闭合或断开状态,灯泡都很亮,说明闸流管已被击穿短路,灯泡承受220V电压,即灯泡正常发光。

     2、如果给上电源后不管开关使位于闭合或断开状态,灯泡都不亮,说明闸流管已开路。

如出现上述12这二种情况,说明闸流管已坏

有一网友提问:  前辈,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门极G通过K,R 9V,干电池。 干电池的负池接在L线上(假设)请问对二电池有什么影响吗? 不知您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没有

回复:  可控硅的栅极G通过其阴极K>1K电阻R1>9V电池+、—>电池->L线,形成控制回路。而220V电源一端接灯泡,灯泡另一端接可控硅阳极A,可控硅阴极K220V电源的另一端,构成主回路。这2个回路(主回路与控制回路)只在可控硅的阴极K处为公共交点,即此处为等电位。即当按钮闭合时,可控硅导通,其正向管压降低于9V,故主回路电流使不会流入控制回路的,其控制回路电流=9V÷(1K+GK间电阻)<10ma,故对电池无影响。

又一网友提问:不过我没有用干电池,是直接用A极去触G极。灯是点亮了,但断开G极后灯也不灭。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回复:你直接用A极触G,是不可以的,它相当用220V幅度的交流信号触发栅极,会把栅极与阴极击穿的。你说的情况断开G极后灯也不灭可能是可控硅坏了,你可先将220V电源断开,灯灭后,G极空悬,再接通电源,如灯泡立即亮,说明可控硅已被击穿。

四、求助帖:这学期我们学单片机,我买的单片机实验板,可是没有电源,看有个5V电源输入口,但我没有5V电源,不过有个6V 450mA的电源,我想问用6V电源会不会把单片机烧毁啊?另外,实验板上还有一个串口,一个方形USB接口,还有个普通USB接口,有没有个可以做电源口的?我还有个方形口USB线,但不知道有什么用。请知道的前辈帮帮我,万分感谢!!

回复:如果单片机实验板的总供电电流<450ma,你可以用你现有的6V 450mA的电源,使用时应串接一只1A的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接6V电源的输出(即+6V端)二极管的负极接单片机实验板的输入电源+,此时的二极管相当一个0.7V稳压管,使加到单片机实验板的电源电压降为5.3V。单片机在此电压下可正常工作。

求助者提问:这个方法不是太可取,都是插头连接,我怎么连呢?我没有二极管;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回复:可以将6V电源盒打开,在其+6V 输出口处串接二极管,这样仍可利用原插头连接,1A的二极管很小也很便宜,电子市场就有,1~2角钱一只。

求助者回复:好想法,我还是太嫩了!!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

网友A:
谢谢楼主,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B:
学习 学习 很好的 教程。。

网友C:
很好很强大

坚持向楼主学习。

网友D:
这么好的帖子  关注的人这么少

网友E:
向楼主学习,楼主是啥都懂啊。厉害。

网友F:
楼主确实牛,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D:
向楼主致敬  楼主真是个值得人人尊敬的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很好很强大坚持向楼主学习。

网友H:
真是一些很实用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I:
 超好的资料  赞起

网友J:
有一网友提问:  前辈,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门极G通过K,R 9V,干电池。 干电池的负池接在L线上(假设)请问对二电池有什么影响吗? 不知您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没有

回复:  可控硅的栅极G通过其阴极K>1K电阻R1>9V电池+、—>电池->L线,形成控制回路。而220V电源一端接灯泡,灯泡另一端接可控硅阳极A,可控硅阴极K220V电源的另一端,构成主回路。这2个回路(主回路与控制回路)只在可控硅的阴极K处为公共交点,即此处为等电位。即当按钮闭合时,可控硅导通,其正向管压降低于9V,故主回路电流使不会流入控制回路的,其控制回路电流=9V÷(1K+GK间电阻)<10ma,故对电池无影响。

                       脑子是晕的,看了好几遍还是没看明白!

    不过不是要谢谢您了,非常感谢!

楼主:
13楼:可以这样解释:二个各自通电的回路,用导线分别连接二个电路的各自任意一点时,这连接的二点为同电位,他们之间无电流流过,即二个电路的电流仍保持未连前的电流不变。本文三求助帖的电路,当控制极开关闭合时,其可控硅作用相当为一只二极管,即其半波整流作用,此时等效电路如下图:

  图中 Im为主回路电流,它是半波脉动直流电流,而Ig为控制回路电流,其Ig=9/(R1+Rg),主回路与控制回路,是各自独立的二个电路,只是ab二点接为一起,即ab二点是等电位的,即ab之间无电流通过,故主回路与控制回路电路仍保持各自电流。

网友J:
引用 楼主:
13楼:可以这样解释:二个各自通电的回路,用导线分别连...

总算明白了,万分感谢!

  好人一身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