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你的工具

楼主(2013-04-01):
最近买的几把压线钳总感觉不好用,只压着一个点的,有用过好的推荐下撒

网友A:
还真没遇到什么好的,感觉都不太禁用,用一段时间就不好使了。

网友B:
我们的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C:
老化了,该换就得换。

楼主辛苦啦

网友D:
应该是压块老化了

网友E:
俗话说:好手艺不如好家什。干活就得用称手的工具

网友F:
不会吧。我那液压钳用了13年了,没问题啊!不过,借给别人用过后就不好了,虽然能用,不得劲。

网友G:
那是心理感觉阿,还是买老外的工具,好用.

网友H:
鸟枪换大炮,感觉才过瘾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俗话说:好手艺不如好家什。干活就得用称手的工具

网友J:
  压线也有技巧。待压的线鼻子要平放到钳的齿口,其宽度要与齿口宽度大约一致,不能把大于齿口宽度的线鼻子硬塞入其中,否则,压线钳容易被卡住。另外,压线时要用点阴劲,不能使命压。

网友K:
  这个压线的工具多了,最好买品牌的产品

网友L:
工具的差价太大,最好买质量好一点,品牌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M:
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应该买好一点的,贵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