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求助

楼主(2013-04-01):
我做的是DSP-触摸屏-Labview界面,当前我是用modbus slave软件替代DSP,触摸屏通过串口读取slave中的数据,然后Labview界面通过以太网读取触摸屏中的数据,组态软件中添加的设备驱动:modbus RTU、modbus TCP数据转发设备,实验结果发现:触摸屏可以与slave软件正确收发数据,但是触摸屏与Labview界面通讯时却发生了丢数的现象,slave发的是1、2、3、4、5、6、7、8、9、10...................触摸屏可以正确收到,但界面却收到:1、5、9...................数据发生丢失,我感觉是采集周期设置的原因,但不知道怎么设置了,请高手给点提示啊!!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你触摸屏数据显示窗口设置有问题?看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