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安全PLC问题

楼主(2013-04-01):
我的一个设备项目,选用D425控制两台S120伺服。现在客户提出增加安全PLC,我对安全PLC不了解,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在控制方案不变的情况下,安全输入只有4个急停和一组光幕,安全输出需要4组。请问有什么成本低一些的配置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A:
安装个安全继电器控制主电的接通。

网友B(2015-04-24):
一楼的不懂安全型PLC,把固态继电器当成安全,可笑

网友C(2024-01-05):
安全PLC有安全模块,安全逻辑,安全功能块。IO一般采用双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