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布机的恒张力收卷

楼主(2013-04-01):
  我现在用力矩电机做织布机收卷。布面1*1的网格在收卷过程中不能有纬纱移位现象产生大小各。电机型号是YLJ-63-6-10。6级。300-1000r/m。电机自带减速机头1:46.72,1n/米。外加减速机60#1:15.现在的的情况是开始收卷张力恒稳。当布卷直径到呢25cm的时候力矩电机的扭矩开始不够呢。手动调电位器布面开始变形。有什么好的简单的方法解决力矩电机扭矩的问题。

网友A:
把电位器移到外面来做个自动调节的.

网友B:
这个不能用转矩控制,应该用位置控制,因为随着布卷的大小,电机的输出转矩不可能恒定的,唯一恒定的是确定的车速和纬密,就是走布的速度。

网友C:
坐等高手解释,刘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