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和光电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3-04-01):
光电开关是由振荡回路产生的调制脉冲经反射电路后,由发光管GL辐射出光脉冲。当被测物体进入受光器作用范围时,被反射回来的光脉冲进入光敏三极管DU。并在接收电路中将光脉冲解调为电脉冲信号,再经放大器放大和同步选通整形,然后用数字积分或RC积分方式排除干扰,最后经延时(或不延时)触发驱动器输出光电开关控制信号。

楼主:
光电开关一般都具有良好的回差特性,所以即使被检测物在小范围内晃动也不会影响驱动器的输出状态,进而可使其保持在稳定工作区。同时,自诊断系统还可以显示受光状态和稳定工作区,以随时监视光电开关的工作。

楼主:
光电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电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