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GXGS8828光柱数显报警仪

楼主(2013-04-01):
小弟有一台GXGS8828光柱数显报警仪,外部传感器已经发送信号过来了,报警仪没接受到,是哪个芯片问题?                  周围的芯片有;HA17393、TLC7135C(模拟数字转换器)、LM431C、TL071C(运放)、HCF4051(数字控制模拟电子开关)、24LC02B懂的朋友给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急用

网友A:
仪表没接收到信号,就不会有显示的,相应的报警点肯定也不会有信号输出,看看表的外供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东西有很多原因哦,首先得看你的接线是否正确,主要是看信号类型与表的接线方式,参数设置是否匹配,其次看看传感器过来信号是否正常,传感器是否需要仪表供电,这有涉及到接线问题,最后你再考虑是否仪表损坏,先检查一下吧。如有要请QQ我,QQ6069296.

楼主:
可以确定是仪表的问题,换了一个仪表就正常了,哪位大哥给我说一下,如果要修理这个仪表的话,这几个芯片中哪个芯片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