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几条指令线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4-01):
分别为:[ANS T0 K2 S900]   [DADDP K1 D510 D510]   [ MOV K0 D510]   [CMP D520 D510 M200]

                 [ZRST M530 M532]

网友A:
还真不清楚,这是什么PLC指令啊?

楼主可以转变为梯形图,参考手册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清楚,这是什么PLC指令啊?楼主可以转变为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