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德国人的硬件多牛

楼主(2013-04-01):
看看德国人的硬件多牛

网友A:
我见过的也用过的有你这个的3倍还多

网友B: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也没问题

网友B:
理论上好像128个。。。能带一半也挺好啊

网友C:
什么不入流的玩意!

我用CC-LINK带了217台电机,2642个I/O数字量输出入点,模拟量38入12出,最大的电机是315KW的,这个破系统还在叫唤......

网友D:
都做了DP通讯么???????

网友E:
  大型 PLC 系列都是几千点的呀,强大

网友F:
国内很多大设备也有这么多站,不稀奇的,看看国外的电控柜和国内的比就有区别了

网友G:
6000多 点 的飘过  西门子400 300

网友H:
400的功能强大。。挂了不少分站。一般钢铁厂就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