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易数控上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3-04-01):
在简易数控上的24V电源 ,用变压器和整流桥的组合还是直接用开关电源哪个好

网友A:
都一样,主要看容量

网友B:
楼上说的对,都一样。任何工控系统内部都有电源管理电路,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很宽。如PLC 供电电压18V时就能正常工作了。

实际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些强加的稳压装置有用吗?PC机、数控系统、PLC、其他的电控装置等。

网友C:
根据你的需求看那个便宜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主要看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