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投入后,总电流增大是何原因?

楼主(2013-04-01):
我单位低压配电室有一自动电容补偿柜,不投入时 ,总电流:A:30.8   ;  B:41    C:  38

 当电容补偿投入时,电流突然增大,这时总电流为:  A:198   B:212   C: 203

当手动将电容切断,总电流有恢复正常~~

再次手动投入电容,总电流依旧增大~~~

功率因数:0.95

求解!!!!!!!!!!!!!!!!!

网友A:
会不会是冲击电流造成的

网友B:
电力网谐波严重投电容会过流

网友C:
谐波或者投入的无功容量不对。

网友D:
可能是2楼、3楼所说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力网谐波严重投电容会过流

网友F:
是投入瞬间电流增大而正常运行后电流变小吗?这是冲击。

如果是始终电流都大,这就是电容电抗配比不当造成的谐振现象。这种情况必须处理,否则会影响元器件的寿命甚至出现危险。

网友G:
我们厂的低压补偿柜投入运行不久大量的电容烧坏,后来厂家无赖的把所有电抗器都脱开,后来就好了很多,但是偶尔还是会烧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厂的低压补偿柜投入运行不久大量的电容烧坏,后来厂家...

 加电抗的无功补偿,电容器应该选480V以上的。

网友H:
用电量很小时,手动投入电容器,其电流主要是电容电流,此时的功率因数很低,而且是电流超前电压。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I:
如果楼主0.95的是指实际的结果的话,那么,很幸运没有发生XL=XC的情况,

网友J:
楼主;好像补偿电容都投入了(不是根据负载电流逐步切入),接触器粘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们厂的低压补偿柜投入运行不久大量的电容烧坏,后来厂家...

电容电抗配比不当形成LC谐振。

楼主:
是始终电流都大,运行了两天(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上班,例行巡检发现有糊焦的味道,,将电容柜停止,总电流就回复正常,开窗通风。因为以前没有类似的故障,怀疑星期五是将电容柜投入的问题,所以就怀疑电容柜,但是不知道电容柜是啥原因,引起总电流的增大~~故障持续两天,直到停止使用电容柜~~~~

可否将故障说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K:
大电流运行2天,没有处理?

网友L:
功率因数0.95,自动补偿,在工厂没有生产的情况下,要不要把电容退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功率因数0.95,自动补偿,在工厂没有生产的情况下,要...

 在不生产情况下,负载电流很小,此时功率因数控制器应该能显示“小电流”,不会有任何一路投入的,不必断开电容回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始终电流都大,运行了两天(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上...

你手动投入电容,电容器不是负荷吗?电流增加就是电容器的电流,没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用电量很小时,手动投入电容器,其电流主要是电容电流,此...

 没错,可能你的电容容量选择不合理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N:
如果是始终电流都大,这就是电容电抗配比不当造成的谐振现象。这种情况必须处理,否则会影响元器件的寿命甚至出现危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始终电流都大,这就是电容电抗配比不当造成的谐振现...

 在低压电网中不会出现谐振,即使你想谐振都办不到。

网友O(2014-05-20):
可能是无功补偿柜还没调好,电压线的相序不对,或取样电流的方向不对

网友P:
投入电容前功率因数是多少?投入了多少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