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西门子S7-200做算数题

楼主(2013-04-01):
请各位大神帮个忙,现在我需要用200的PLC做一道乘法算术题,但是现在一个数据存在VD里面,还有一个数据存在VW里面,还有个是数字 我用MOV-R模块将这个数字移到了VD1里面,另外两个数字经过触摸屏(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输入存到了VW5里面和VD7里面,现在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运算VD1*VW5*VD7=VD11,最后取VD11里面的数字通过触摸屏输出,触摸屏里面试取的VDF011的存储器,请哪位那身教教我中间计算那个地方怎么能把不一样的存储地址的量揉到一起算?谢谢了。641087501@qq.com这是我的邮箱,如果有可能发个编号的邮件来那就真的跪谢了。

网友A:
楼主可以利用数值转换功能啊!

网友B:
全部用双字, 地址进行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利用数值转换功能啊!

 谢谢,肿么做数据转换?...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用双字, 地址进行运算;

 谢谢指导,您的意思是说全用VD的存储然后加起来么?但是这样的话VW5和VW6用VD5表示的话后面半截是空的呀

网友C:
要么都转换成VW做乘法运算,后在转换成VD,要么直接用VD做乘法运算

网友D:
累加器可以不论格式。

VW存入AC,AC×VD再存入VD,O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全部用双字, 地址进行...

 空的没关系啊;双字运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累加器可以不论格式。VW存入AC,AC×VD再存入VD...

 最终你要做浮点运算,所以 必须把说以的数值,转换成 VD 类型,双字类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累加器可以不论...

嗯,做浮点计算的话,那就还是老老实实的转换一下吧,话说多那两步也不影响个啥。

楼主:
是这个意思么?但是为什么编完了以后编译报有一个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么?但是为什么编完了以后编译报有一个错误

VD0是个实数。VD6是个双整数。你调用的指令是双整数乘法运算。

在双整数乘法运算当中出现了一个实数。。。能不报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