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的常识

楼主(2013-04-01):
变频器输出有检测漏电保护吗?如输出端带单相负载。

网友A:
有缺相保护,单相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缺相保护,单相不能用。

 同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缺相保护,单相不能用。

要是用不同相带单相负载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缺相保护,单相不能用。 内容...

 试试就知道了。别怕试验,变频器有诸多保护,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