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使用

楼主(2013-04-01):
近段时间使用汇川PLC,发觉虽然也有开发的软件,但是使用总是不那么好用,可能厂家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支持选择用三菱的软件编程及下载,真用时有些时候又不是那么顺畅。个人认为:国产的自动化产品要想闯出一片天地,不单单是模仿,也不单单是用价格低的战术,而且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样才会有竞争力。

网友A:
个人认为,基本指令还行。上次用到模拟量的时候怎么都搞不出来,后来直接用三菱软件写竟然搞定了。还是有点差距的

网友B:
确实要走自己的路线才行的

网友C:
价格贵,软件不好,性能一般,仿FX2N是不时有点过时了

网友D:
跪求汇川PLC  汇川触摸屏 编程软件 邮箱 2697153128@qq.com

楼主(2013-05-07):
谢谢各位回复,学习了!

网友E(2013-10-31):
国产PLC要发展

我认为最基本的是:先提供免费编程软件,人更多的去了解,去学习。

网友F(2014-01-24):
H1u的还不支持本地模块,而且价格并不比FX1n的便宜。不过H2U的有4路100K的脉冲输出还是挺实用,个人感受。

网友G:
汇川PLC有一定的特点,比如多入的高数输出,比如CANLINK总线,详细请咨询各地办事处

网友H(2014-03-26):
汇川PLC与那个品牌的PLC指令,技术特点和接线类似?

网友H:
方便上手快一些!!!!!

网友I(2017-10-30):
希望国产越做越好

网友J(2018-08-09):
没有静下心来做大事的决心是没办法做出独特的产品的

网友K(2019-04-19):
汇川会越来越好,使用两年后的感受,个人觉得通讯定位还是比较好的,从3U以上  的通讯选择也比较多,3U也支持自动生成Canlink配置,配置一下伺服参数,就可以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