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塑壳开关调整

楼主(2013-04-01):
哪位师傅给讲讲那三个怎么调怎么计算

网友A:
这个我用过的,我知道咋调整的哦;

过载长延时脱扣电流整定值Ir ,一般是等于In;

过载长延时脱扣时间Tr,一般是10s;

短路短延时脱扣电流整定值Isd,一般是6~8Ir。

网友B:
说明书上啥都有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用过的,我知道咋调整的哦; 过载长延时脱扣电流整...

没错,具体调整方式还得看负载。

网友D:
过载长延时脱扣电流整定值Ir ,一般是等于In;

过载长延时脱扣时间Tr,一般是10s;

短路短延时脱扣电流整定值Isd,一般是6~8I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过载长延时脱扣电流整定值Ir ,一般是等于In;过载长...

网友F:
高价长期求购积压库存拆机美国AB 罗克韦尔系列低压电器,原装AB接触器,AB断路器,有货的朋友加我QQ:445772180 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