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00S 560KW主从控制报F27装置瞬时电流过大

楼主(2013-04-02):
请教各位前辈大神,现有一套AB700S560KW变频器,主从二台控制一台400KW电机.一上电就报F27装置瞬时电流过大.切到备用装置后运行正常,排除电机原因.拔掉从机ASIC板上7#光纤,故障消失,一插上去就报F27,现在想分开试运行.确定故障所在,请教各位这种主从控制的能不能分开试.....

网友A:
AB的变频器不熟悉,ABB的熟悉!

网友B:
设置速度基准值(090)是不是写入错误。看通讯组态!

网友C: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560KW的变频器是两台?然后主从驱动控制一台400KW的变频器?从你的现象看,应该是通讯设置错误,造成了过电流,主从的方向是否正确?报F27是超过了214%的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560KW的变频器是两台?然后主从...

 是的,二台560KW的变频器一起驱动一台400KW电机..然后搞了个主从..方向问题不存在因为一直用的很好.突然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D:
主从两个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这个是什么用法??一个变频器拖两个电机倒是用。。两个变频器拖一个电机??一备一用??要协调好,协调不好当然肯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从两个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这个是什么用法??一个变...

 这是AB的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速度基准值(090)是不是写入错误。看通讯组态!

 700S......速度基准值是2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这个我有点不太...

 560KW--单套就可以驱动400KW的电动机了,为啥要整主从控制呢?感觉这样设计是不是浪费了一台变频器呢?

网友E(2014-08-04):
切换主从的还 还得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