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版 组态软件

楼主(2013-04-02):
   我一直在找能够运行在安卓系统上的组态软件,可是没有找到,今天在谷歌PLAY商店下载到一个WAGOID的组态软件。

  通讯试验方法: 在笔记本电脑上采用MODSIM32 软件进行客户端模拟,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采用无线路由作为中间的通讯网络。手机上安装WAGOID1.1软件
MODSIM32软件设置:只需要设置连接为TCP/IP和通讯端口,新建一个监控表即可。
WAGOID设置:将安卓手机进入编辑状态,进入“更多”-->>“SET PLC”
然后在参数表中填写笔记本电脑的IP地址,通讯端口(端口和MODSIM32软件配置相一致),站地址和MDOSIM32一致,起始地址为MODSIM32地址-1,然后就是4个modoubus地址的起始地址(比如10001,40001等地址的起始地址)

该软件通讯协议采用TCP/IP MODBUS协议。以下是我简单组态的一个画面。

客户端采用modsim32软件 软件界面如下

通过MODSIM32软件作为客户端(从站),用该软件模拟支持MODBUS TCP/IP的设备。
我们开始组态我们的画面
该软件进入后分为编辑状态和运行状态。首次登录需要输入编辑密码,密码任意,以后用该密码进入编辑状态。
注意:如果配置了通讯地址下次点开后如果不是上次设置的IP地址和开启从站,进入编辑状态会有点卡顿,这个时候耐心一点,出现下图的功能菜单就进入编辑状态,软件就不在卡顿。
按下功能菜单 有 edit, add item, save,run,tools,更多,选项如下
edit:进入编辑组态的模式
add item:在编辑状态时,添加组态控件
save:保存组态
run:运行组态项目
tools:工具,添加新画面,跳转画面等
更多:里面可以设置安卓模式,和通讯参数

下图为在画面上添加控件以组态为自己想要的画面(里面的组态图片内置了一些,如果没有可以添加组态图片)

如果自己添加组态图片(格式为PNG)想导入WAGOID,可以使用symbol factory图片库软件,网上可以下载软件界面如下

将需要的图片导出(注意导出图片的格式和图片尺寸大小)并导入WAGOID(在该软件信息中有描述需要将图片放到该软件什么文件夹下即可

我们设置“SET PLC”因为是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所以只要是支持的那就可以进行通讯。

下图为设置IP地址,通讯端口,和从站地址(该软件只能和一个设备通讯)

从站中的通讯参数

以下是在组态画面中的一个滚动条设置连接地址的例子

以下是一个仪表盘控件连接通讯地址的例子
安卓版 <wbr>组态软件 <wbr>原创

如果设备是串口支持MODBUS协议的,可以使用转换模块转换为以太网模块,或者到一台PC机上使用串口服务器转换成以太网端口模式 进行测试。(这个实验未做,不保证能够正常)

网友A:
楼主就是厉害,2个小时想法就实现了。学习ing

网友B:
楼主 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C:
为什么是安卓 不是WINCE  安卓吃系统多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安卓 不是WINCE  安卓吃系统多恶心

   WINCE ? 我们现在的 HMI 屏不都是 WINCE 系统的吗? 现在是将这些组太软件运行在 你的手机中,这样你在工厂时直接能通过手机的 网络来连接现场的 PLC ,查看或是控制它的运行!

网友D:
你的图怎么看不到啊,转载时要注意些啊

网友E:
在HMI做一个局域网内发布,WIFI链接局域网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HMI做一个局域网内发布,WIFI链接局域网也很方便

  这个是如何做的,我 HMI 屏没有连接以太网, PLC 有连接以太网的插口能完成吗?

网友F(2013-11-20):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安卓 不是...

有兴趣来试用一下我们最新推出的工业级的基于ANDROID和iOS平台的mySCADA app吗?

加我扣扣我给个试用版给你玩玩呵呵。qq14207404 注明mySCADA

网友G(2014-12-14):
能把软件发给我吗,谢谢啊,745994844@qq.com.我没有办法下载。谢谢

网友H:
8楼的资料我看过,这个的确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I:
QTouch软件也推出了android版本,实现了嵌入式、PC、android多种平台的支持,www.sitcsys.com

网友J:
推荐一款非常像的android组态软件:ComSheep

http://www.nanbandao.com/bbs/viewthread.php?tid=2271&extra=page%3D1

控件库:

连接PLC:

设计模式:

运行模式:

网友K(2016-02-15):
推荐 西安瑞箭xarrow android版组态软件,支持与常见的PLC进行通讯,可定制通讯协议驱动

网友L:
这个还不错,未来的发展方向

网友M(2016-11-10):
这是个不错的用来解决工业现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