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死机

楼主(2013-04-02):
这次一个项目第一次使用KUKA C4系统的机器人, 使用中与C2相比,反应太慢了,特别是一个程序写得越多的时候更是慢得我想哭了!        慢我就忍受掉算了,重要的是程序写得大了之后特容易死机,半天都死几次了,甚至还会乱跳我的命令行,弄得我都快崩溃了, 故向各位高手求助·············································

网友A:
TOOL DATA/USER DATA/LOAD DATA数据错误。。。还是坐标没定好。。。还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是不是C4系统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他用C4的人也在反映不好用、我害怕东西到客户那边出这些问题了、  那我就悲剧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是不是C4系统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他用C4的...

 直接联系KUKA的中国办事处吧..找他们技术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是不是C4...

没给我一个像样的答复、  在敷衍我、            因为我们后面的项目在投ABB和现代、而且还差二十多万的款没结清、  所以·················

网友B:
哎 我只碰过 C2的 在资料上看到过C4的,不过公司刚买了个C4的,要是有这些问题,还真得慎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 我只碰过 C2的 在资料上看到过C4的,不过公司刚...

 用过之后记得来探讨一下哈、

网友C(2013-09-04):
用了好几个C4的了 ,没有碰到楼主说的情况啊,楼主的程序是有多复杂。。。

楼主(2013-10-18):
引用 网友C:
用了好几个C4的了 ,没有碰到楼主说的情况啊,楼主的程...

 就焊那个建筑用的升降机标节、  不算太复杂吧、

网友D(2018-02-09):
库卡机器人KPC(库卡控制系统电脑)的硬件配置感觉比较低,可能是为了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考虑,如果能够升级硬件配置,使用起来更加流畅就好了。

网友E:
我用了很多,基本不会,不过有某台会有时卡一点,也不知为什么。

网友F(2018-06-26):
OOL DATA/USER DATA/LOAD DATA数据错误。。。还是坐标没定好。。。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G(2019-03-14):
我用了很多,基本不会

网友H:
好东西,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I(2020-07-07):
系统崩了几次你敢信,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版本有问题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