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反 会不会烧

楼主(2013-04-02):
有人说 PLC接反不会烧  你觉得呢 亲

楼主:
大师兄  二师兄 刚才PLC 接反了  给烧了

网友A:
还没遇到这中情况,PLC要是交流供电的话,零线和火线接反估计不影响使用;直流供电的PLC就看自身有没有保护了。

网友B:
接反是指输入当做了输出,输出当做了输入吗?如果是220V供电,24VDC输入的,接反了的话,24V电源被接上了220V,肯定是要被烧掉的。

网友C:
1、看PLC供电电源多少,如果220V AC或110V AC供电,火零线接反没问题(一般不接反就是了)。如果24V DC供电,则可能出现问题。

2、24VDC可能出问题,是要看PLC是否有极性保护,有的话,一般不会烧掉,没的话,烧掉。

网友D:
老大,到底是什么接反了?

网友E:
接反过啊  检查的时候都能检查出来,所以检查是很重要地。

网友F:
不知你所说的PLC接反是供电还是信号?

如果是供电的话:交流供电,接反不会烧坏PLC ;直流供电,接反的话,可能会损坏PLC,前提还要看PLC是否具备安全保护功能。

如果是信号的话;接反可能会牵涉到源型漏型或者拉电流灌电流接线的说法,无论怎么接,不会损坏PLC,只是信号模式的问题。

当然,如果PLC是直流24V供电,你接上去交流220V的,肯定会烧。

所以接线之前一定要先看清接线手册;

网友E:
建议plc厂家在直流输入的plc电源输入加个整流桥,就不怕接反了。

网友G:
电源可以加保护电驴,端口是不是也得加一呀。

网友H:
电源接反,没有试过,觉得少也是烧保险,长期的话肯定不行的。

网友I:
我这里有很多PLC烧毁的 有电压错的  有输出短路的 还有起火烧的 你要哪种?

楼主:
“大师兄 二师兄  我要回老家了   领导让我回老家”

“怎么回事啊”

“领导说了  我烧了PLC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让我回老家”

“不至于吧”

“是真的呢,你没看我在收拾东西”

“那好吧  以后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细心啊  ”

……

大家说 我容易嘛 我

不过还是  友情提示 大家 一定要心细哦

网友J:
反正我上次接反了没有烧,把我吓了一跳。。

网友K:
三师弟说:心要跟我一样细

网友L:
PLC供电电源,只要不把DC24V接成AC220V,其他你怎么接都不会造成PLC损毁。

网友M:
如果是直流接反的话,应该不会烧,交流好像没有接反这一说法

网友N:
哈哈,应该是PLC的N、L吧,接反了不烧。

网友O:
PLC接反了?没表达清楚啊,输入、输出接反了?极性接反了?还是什么接反了啊。

网友P:
会,当然会了......

网友Q:
如果输入输出接反了一般是烧输入接口电路,将输出接到输入是不会烧坏的。

网友R: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暂时没遇到!

网友S:
怎么是接反了?

网友T:
是输入输出接反吗?还是PLC的电源?

网友U:
直流电源接反可能会烧,交流没有正反

网友V:
引用 网友B:
接反是指输入当做了输出,输出当做了输入吗?如果是220...

网友W:
直流电源, 不能接反的。

楼主:
亲  找份工作不容易啊  因为一点小小的失误 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多不值得啊

还是要细心啊

细节决定成败 啊

网友X:
你的问题太大了,如是 AC 220 交流两根线随便你如何接反,都会正常 !

网友Y:
引用 网友D:
老大,到底是什么接反了?

 看是交流还是直流供电的,AC220V的没关系.。。。DC24V的最好不要接反。。。。

网友Z:
直流24v接反没事。一般都有保护吧。不过还真没试过。

网友AA:
接入220V到输入点 会造成烧毁。。

网友AB:
PLC没试过,我们公司有一块运动控制卡的端子板的输出端不小心碰到了变频器的输出端,结果变频器和端子板,控制卡都烧了。

网友AC:
   看情况而定!!!

网友AD:
高端的PLC 都是有反接保护的,所以不会烧;目前低端的产品由于设计的原因,部分会烧,但也仅是少数,大多数是不会烧掉的

网友AE:
果断少了!看到有人接反过,冒烟了

网友AF:
交流估计不会吧  不过还是按规定来接  直流就不好说了

网友AG:
冒烟比较多哇  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
欢迎大家 积极讨论

网友B:
我曾经的一位同事,将PLC的24V输入给接来了220VAC,结果PLC烧毁了,老板让写分析报告,这有什么好分析的呀,就是粗心大意造成的。

网友AH:
        没有试过 .应该会烧掉的.

网友AI:
引用 网友S:
怎么是接反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这中情况,PLC要是交流供电的话,零线和火线接...

网友AK:
有时候会烧掉的哦、、、、

网友AL:
我的不明白啥叫接反。

网友AM:
命背了就烧  命好  接反也不烧

网友AN:
兄弟们 ,要根据实际情况,看你是采用什么接法,一般NPN接法,除去电源线未接错时是不会烧的。

网友AO: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有很多PLC烧毁的 有电压错的  有输出短路的 ...

 我要几个(要求外壳完整的),寄过来我付快递费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PLC接反是供电还是信号?

如果是供电的话:交流供电,接反不会烧坏PLC ;直流供电,接反的话,可能会损坏PLC,前提还要看PLC是否具备安全保护功能。

如果是信号的话;接反可能会牵涉到源型漏型或者拉电流灌电流接线的说法,无论怎么接,不会损坏PLC,只是信号模式的问题。

当然,如果PLC是直流24V供电,你接上去交流220V的,肯定会烧。

所以接线之前一定要先看清接

网友AP:
引用 网友Q:
如果输入输出接反了一般是烧输入接口电路,将输出接到输入...

输出接到按钮开关的输入,一旦输出动作,不烧才怪。

网友AQ:
大哥,我认为你接反了的话,要不就是不看说明书,要不就是连标示都不懂,要么你找了个外行人做的,要么就是懂行的迷糊中接的,嘿嘿

网友AR:
如果220ac和24dc会接反,那你也太大意了吧。

网友AO:
这个我徒弟给DC24V的PLC接上AC220V,结果整个宿舍全部停电!

网友AS:
24V直流供电接反的话,一般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S:
24V直流供电接反的话,一般会烧坏。

 二班情况呢

网友AT:
首先电源不能接错,接错肯定会烧坏东西。

网友AU: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所说的PLC接反是供电还是信号?如果是供电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U: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所说...

 当然是电源了

网友AV:
问题问的不明确怎么接反了?

网友AW:
引用 网友D:
老大,到底是什么接反了?

网友AX:
300的模拟量出入模块,4到20MA的接反过,没问题

不过,还是得细心呀,这都是钱呀,你拿着老板的钱烧着玩,老板就只能让你回家了

网友AY:
不会的,现在的PLC有这方面的保护,除非是很山寨的PLC

网友:
相线和零线接反了

网友AZ:
接线之前一定要先看清楚电源接线端子,考虑清楚再下手,

切记盲目动手,否则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BA:
烧个PLC,真的会被辞退吗

不至于吧

网友BB:
是信号输入输出接反,还是电源正负极接反?接反会产生什么后果,还没遇到过。

网友BC:
经验证明:1,DC24电源接AC220肯定烧

2.DC24输入接成AC220 ,不会烧坏输入点

网友BD(2013-06-07):
事实是IO模块接反也会烧,公司不久前刚烧了个模块。

网友BE:
引用 楼主:
大师兄  二师兄 刚才PLC 接反了  给烧了    ...

又烧了一个

网友BE: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有很多PLC烧毁的 有电压错的  有输出短路的 ...

哈哈

网友BF:
看说明书,或铭牌 。现在的电气工控产品做的都有标识。

网友BG:
input与output端口接反了,plc的输入端口将烧坏。可以修的。换个限流电阻与光电耦合器模块就行了。

网友BH:
有过烧掉的经历,晶体管坏了

网友BI:
那就要看你怎么一个反法了,应该进DC24V的地方,进了AC220V,那基本上都会烧,要求用AC220V的地方你进DC24V,那基本上不会烧

网友BJ:
引用 网友E:
建议plc厂家在直流输入的plc电源输入加个整流桥,就...

可行  这种方法有没有应用实例!!

网友BK:
引用 网友U:
直流电源接反可能会烧,交流没有正反

网友N(2013-07-07):
交流无所谓的正反,直流没有接反保护也太垃圾了

网友BL:
AC220V正反都没有问题,但直流就不要接反,它有正负分,

网友BM:
就差这条评论,攒够5个积分下点前辈的资料

网友BN:
引用 网友AO: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有很多PLC烧毁...

我也要 自己学习用 1个就够了

网友BO:
什么接反了?220V交流电源不存在正反。24V直流电源接反了一般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