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启动防抖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02):
  今天看一个 200 系列的 单按键启动变频器频率上升的例子程序,在程序中看到有 一个按钮防抖的小段,有点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如上图, I0.1 不是直接信号,而是能过  T 101 来再输出,这是什么意思 ?

网友A:
就是防止输入按钮,信号抖动;

网友B:
是不是屏蔽共振的频率呢

网友C:
不是,按钮按下去时接触不很良好的时候,输入有很多个高电平。这样就实际操作出现了误差,这个是软件消除抖动,还有硬件消除的。说的不是很清楚,多多关注。。

网友D:
简单的说,输入滤波

网友E:
防抖就是防止哆嗦。。。。。

网友F:
防抖就是加延时,主要是防止按钮误动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防抖就是加延时,主要是防止按钮误动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防抖就是防止哆嗦。。。。。

 正解,通讯网,经验丰富啊

网友I:
延时一下,防止误动作,类似抖动或其他误操作之类的吧

楼主:
 每一个按钮都要加吗?

但是我看我们原来德国工程师写的程序没有这个防抖延时器的程序

网友J:
I0.0接的定时器为断电延时型定时器,定时时间为300mS,它起防颤动作用。其原理为:

      1、断电延时定时器的工作特点是:按下按钮 (I0.0=1),定时器线圈得电导通,其常开触点Tx立即闭合。按钮抬起(即I0.0=0),定时器线圈虽然失电,但其触点Tx需延时300mS后才由闭合便断开。如在小于300mS的延时时间内 I0.0又由0变1,将使原延时时间清零,当I0.0再由1变0后,定时器重新由0开始延时。在此时间内如连续出现几次间隔<300mS的脉冲,定时器将几次将延时时间请0,直到最后一个脉冲结束后,延时300mS由于无脉冲出现,定时器的触点才由1↓0而结束。

     2、一般手按按钮产生的抖动脉冲,其间隔均<300mS,用I0.0接定时=300mS的断电延时定时器,当按钮按下产生抖动时,该定时器就会削掉这些抖动脉冲,即定时器的输出为一个脉冲,用Tx代替I0.0就起到防抖动的作用。见下图:

网友K:
也可以你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L:
就是防止按钮误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防抖就是防止哆嗦...

网友M:
进来看下的。呵呵,楼上的解释都对!

网友N:
只有在特定功能下才有必要这样做,增加按钮动作的可靠性。

比如,一个按钮同时实现启动、停止。

网友O:
对,特殊情况下采用的,以防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