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与积算仪表通讯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13-04-02):
PLC200     CPU224XP

积算仪表   波特率9600     偶校验     地址01       支持modbus协议

我通讯用的0口,也调用了MODBUS库但是连不上,估计程序有问题求各位大侠帮忙写一下。

网友A:
楼主多看看手册;

配置好库地址,设置好端口地址,波特率,站号等;

网友B:
224XP有2个串口,正好一个口与编程软件调试查看指令是否有错误?

网友A:
截图给楼主看看,这是我们以前别人编的:

网友C:
利用MODBUS指令库进行通讯还是很简单的,可能是你配置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通讯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