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转矩控制(制动)下制动电阻和再生制动的区别???

楼主(2013-04-02):
请问下:

小功率电机2-3kw,如果需要负转矩控制(制动),采用普通的变频(具有力矩控制功能)外接制动电阻与采用有再生发电功能的变频有没有区别?

网友A:
该工况下直流母线电压上升,制动电阻通过将电能转为热能可以消耗掉由此产生的能量(就是负载的动能),而再生则是将母线的直流转为交流回到电网

制动频繁的话再生能省电费,一些对温度有要求的场合不能用电阻的也会用再生

网友B:
用制动电阻,是把能量以制动电阻的发热方式消耗掉的,再生发电功能--是回收了电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