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灵变频器运行报ERR

楼主(2013-04-02):
各位大神好,小弟有一台佳灵T9变频器,110KW的,上电无异常,但一起动就报ERR且不能复位,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有的说一上电就报ERR是通讯问题,但我这个上电并不报,一起动才报,真的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说明书说的是通讯故障哦,而且是主、从通讯,你的控制方式是远程通讯或端子启动?假如是前者,请检查通讯,假如是后者,估计是参数设定或主控制板出问题了。

网友B(2013-09-14):
面板的排线插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