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流量计

楼主(2013-04-02):
我有一数控切割机要了解消耗氧气的情况,想安装一台氧气流量计,该选用什么流量计比较好?

网友A:
涡轮流量计就不错,涡轮流量计在天然气计量中用的很多,天然气公司的对外结算就是用了此表

网友B:
带温压补偿涡街流量计 最好的选型
孔板流量计价格高, 测量精度也低 ,不适合 安装也麻烦 ,还要配 三阀组和流量积算仪.

网友C:
选用光华电磁流量计,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气体,咱们现场测量煤气是用巴类流量计或者电磁流量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