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识别是什么元件,答对者酬谢500元。

楼主(2013-04-02):
没有拍图片,只能叙述。
(1)外形大小如大米粒,金属外壳,一头圆,一头明显锥形,两根金属引线;
(2)磁敏元件,灵敏度特别高,30mm*50mm黑磁铁在20公分左右就有反应;
(3)磁铁快速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会明显改变它的灵敏度,灵敏度高了之后,
距离可达25cm到30cm.

请回答者同时留下联系方式,以方便酬谢。谢谢。
因本人也在其他论坛悬赏同样问题,故只能以回复时间戳为准。

网友A:
一种磁致伸缩的检测元件,

关键词,磁致伸缩.

网友B:
呵呵呵。。。

偶不是奔着500元来的。

看其描述就是一个典型的电磁感应探头么,收到外磁场的磁场强度大小而产生电压输出。

外形不重要,因为外形是根据设备安装环境和需要的尺寸来做的,或者说探头跟着设备需求来制作大小和外形。

网友C:
怎么觉着和液位传感器有点象啊!

网友D:
霍尔元件。

网友E:
磁敏传感器。。。。。。。。。

网友F:
接近开关一类的!

楼主:
补充一下;该元件只有两根引线,不是三根。而且可以保证它不是订制的,而是从市场上买到的诸如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量产元件。

网友G:
(1)外形大小如大米粒,金属外壳,一头圆,一头明显锥形,两根金属引线;
(2)磁敏元件,灵敏度特别高,30mm*50mm黑磁铁在20公分左右就有反应;
(3)磁铁快速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会明显改变它的灵敏度,灵敏度高了之后,
距离可达25cm到30cm.

。。。。。。。。。。。。我怎么都觉得像是在说光纤一样

01/

楼主:
我已经说了很多特征,这个元件应该被限制在了很小的范围。我主要是好奇它到底是个什么元件。条件限制恕不能拍图片。

网友D:
能说明一下有反应的状态吗?两根线输出什么信号:数字or电压or开关量

网友H:
 没有图片只能说是 接近开关一类的!         500 M P 咱就不要了 !

楼主:
补充:是个开关量,就像干簧管类的开关,但明显又不是干簧管。

网友I:
磁簧开关?

网友J:
松下的:FX-101光纤传感器

网友J:
超小型数字式面板控制器:
输入量程:4-20mA

网友D:
要是开关量的就是干簧管类的。

楼主:
补充:外壳是金属,内部也没有玻璃。

网友K:
             究竟是什么?

网友L:
可调整强度的磁性开关。

网友M:
不像是接近开关,一般接近开关探测距离没那么远

网友N:
磁敏感应元件;磁敏开关作用和钢簧管一样,只是不是机械动作,靠磁敏感应元件触发电子开闭;楼主表述的应该就是磁敏感应元件,通常使用产品磁敏开关,会进行封装,根据需要设计不同的安装外形,一般还会加装通断指示发光二极管。

楼主:
这个东西说起来应该是认识的人一下就能说出来,不认得的人只能定性泛泛而谈。但要求的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