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西门子200问题

楼主(2013-04-02):
我有一个西门子200的CPU和235的扩展模块,需要用其控制一个电动执行机构机构的动作。要接入它的输入和输出信号线,但是只有输入信号,没有输出,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求助各位大神告知具体怎么接线!

网友A:
那你这个项目 应该是这样的

硬件:

CPU+模拟量输入模块(接开度传感器,电流)+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电动机构)

程序中 根据屏给的要求开度,输出模拟量控制,同时采集开度传感器;

网友B:
需要用其控制一个电动执行机构机构的动作那你就需要模块量输出模块呀 !

网友C:
EM235不是4输入1输出吗?输入输出接好线,根据信号设置模块DIP开关。

主要的是做好程序才能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M235不是4输入1输出吗?输入输出接好线,根据信号...

网友E:
EM235模块就是有入有出的呀,你是自己没有设定输出数值还是怎么样呀?检查硬件与软件上两个部分啦,硬件接线检查没有问题,肯定就是你程序里的问题啦

网友F:
EM235S7-200PLC的模拟量输入与输出模块,它有4路模拟量输入,其输入口为:A+ ~ A-B+ ~ B-C+ ~ C-D+ ~ D- 4路,输入的模拟量可以是电压信号(如单极性0~10V、双极性±10V),也可以是电流信号(0~20mA)。有一路模拟量输出,其输出模拟量也可以是电压信号(±10V),也可以是电流信号(0~20mA),其输出口为:V0~M0I0~M0。至于电压或电流设定及量程选择由EM235内设的PID开关设定。

      EM235    的对外接线:1、模拟量输入接线:如输入信号为一路4~20ma电流信号,可将此线接第一路输入口A+端,并将RA端与A+端并接(RAA-之间为250Ω电阻,信号地接A-端。这样当4~20ma电流通过电阻时,将使A+~A-变为1~5V电压)。如输入信号为一路0~5V电压信号,可将此线接第一路输入口A+端,信号地接A-。则此时A+~A-之间为0~5V电压),不用接RA端,RA端可空悬或与A-端相接,将其短路。2、模拟量输出接线,如输出设定为电压,则将执行设备的连线接EM235U0~M0 端。如输出设定为电流,则将执行设备的连线接EM235 I0~M0 端。

     对模拟量输入回路,它只接收外输入信号,对外不输出信号。即EM235将外输入的模拟量信号转换成与之成比例的数字量信号送到PLC对应数字存数区(如AIW0AIW1...)由PLC程序进行读取、运算处理。而不对外界输出。

     对模拟量输出回路,它本身没有外输入信号,只对外有输出信号,即:PLC将运算好的数字量传送给AQW0存储器时,EM235立即将此数字量转换为对应的模拟量(电压或电流)由其输出口(V0~M0I0~M0)输出给执行机构。

网友G:
你得在程序中做了,才可以有输出,EM235只有一路模拟量输出,I0-M0,你可以运行程序,在线监测,AQW0是否有4-20MA(6400-32000)输出,如果有输出,但在IO-M0测量不出电流的话,你就检查一下你的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