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485能给S7 200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3-04-02):
高手们 今天我买线可能买错了,西门子S7 224XP  CPU编程用的我买的USB/485线,求怎么才能用现有的线给cpu下载程序,求解,求详细步

骤。

网友A:
485/232直接传就可以了。。。。

网友B:
你买的是USB-232线,S7-200需要485线,你的232线不可以转到485,即使用232-485也不能用,只能重新购买。

网友C:
建议楼主购买原装编程电缆;

应该是可以用的,但是不能直接接在PLC端口上,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D:
如果是USB转232就好了!485应当也能通讯!

网友E:
可以有ppi电缆下载或给224后面挂个以太网通讯模块就可以网线下载了

网友F:
可以再买根 USB 的 PPI 电缆下载或给224后面挂个以太网通讯模块就可以网线下载了

网友G:
理论上市可以的

网友H:
淘宝上很多叫卖的,有人使用过可以,但是我一直使用西门子的原装电缆,价格相对贵点,稳定可靠。

网友I:
可以买个无源RS232-RS485转换器,自己连接个9针D型头插座,就能代替PPI电缆下载线,这家的转换器能传输3000米,www.fuc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