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动就有感应信号的开关是什么开关 ?

楼主(2013-04-02):
 RT

  请问想找个人体感应的电子开关,也就是有人在附近一运动的话就有个 24V 的信号开关返回到 PLC 的输入端里,请问这个感应开关是什么类型的感应开关,有人有才二三十元,淘宝没有找到的说 ?

网友A:
雷达   工厂经常用来做人车分离  灵敏度可调

网友B:
雷达模块,好像并不贵,至于输出多少伏,看你的电路设计了。

网友C:
这个传感器准确叫“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检测的原理是:当检测到的红外线发生变化时,输出控制信号。广告词称有个老鼠跑过去都能报警。人在传感器下如果不动,没信号输出,只有动了,才有红外辐射量的变化,才有控制输出。

网友D: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这是准确的官方语言。

网友E:
传感器准确叫“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检测的原理是:当检测到的红外线发生变化时,输出控制信号。广告词称有个老鼠跑过去都能报警。人在传感器下如果不动,没信号输出,只有动了,才有红外辐射量的变化,才有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