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浮点数

楼主(2013-04-02):
问一下:触摸屏数据类型选择32位浮点数,触摸屏的转换精度是多少啊,写入触摸屏的浮点数,触摸屏是怎么转换的,发送的数据和触摸屏接收的数据误差很大,是什么原因啊!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问谁啊?技术支持不负则这个。。。。。。

网友A:
基本上都是IEEE754标准,你可以网上搜索。

网友B:
1、检测两边的数据格式是否一致;

2、看看PLC侧地址是否叠加使用了;

3、使用的地址最好是双数,如VD0,VD4

网友C:
     浮点数最好使用的地址是双数,如VD**

网友D:
1、MCGS触摸屏如果要显示或者输入小数点的数据。可以通过输入框还有数据库,在建立数据的时候设定小数点后几位。以达到你要求的精度。

2、在PLC通讯的时候需要的设备管理中增加数据通道时选择32位浮点数与之对应

3、就是2楼所讲 自己的PLC地址是否有叠加的。使用双数地址,别叠加就好。

好不好用,兄弟都不发表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