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测液位,迁移量的计算

楼主(2013-04-02):
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在量程设置完成后,老是超量程报警,这里面应该有个迁移,想问各位大大,这个迁移量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双法兰液位计的负迁移量,主要是要迁移掉负压室法兰高于正压室法兰那段毛细管液柱压差ΔP,若仪表零位就在正压室法兰处,则负迁移量就是ΔP,若仪表零位在正压室法兰以上h距离,则迁移量为ΔP-ρgh,若此时控制液位范围为H,则迁移后的测量范围为-ΔP-ρgh—-ΔP-ρgh+ρgH

负迁移量:P_=Hρog
量程:P= Hρg
范围:-Hρog(Hpg-Hρog)
式中   P_-负迁移量,kPa
      H——测量高度,mm
     ρo——毛细管充灌液密度,g/cm3
      g——重力加速度;
     ρ——被测介质密度,gcm3

网友B:
看你是液位还是界位计了,不过有个简单的公式。,

网友C:
您算算零液位或者零界位时差压变送器的正负差压值是多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