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为什么隔一段就会断电

楼主(2013-04-02):
我办公室用的电脑插排,插在相邻同事的工位插排上。

不知怎么回事,最近一个月出现两次我的插排断电,而我同事的插排没事,

奇怪的是,第一次我的插排没电了,我就换在他的插排上空着的一个插孔中,这样就有电了。

第二次我的插排又出现没电现象,这次插在上次插的位置又有电了。

我觉着很奇怪,是不是有用电不规范的现象?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插板里的 接触片  长时间使用  松动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板里的 接触片  长时间使用  松动 了

 这么快就恢复了,谢谢啊,不过插上就没动过

网友B:
现在的插排质量参差不齐,出现那样松动的问题不奇怪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插排质量参差不齐,出现那样松动的问题不奇怪哦。

网友D:
这种问题也成问题啊

网友E:
有可能开关的卡扣脱扣了。受损该换了。

网友F:
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G:
有可能开关的卡扣脱扣了。受损该换了。或是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单位的东西,看样子换的可能性不大了,

凑合着用吧,

以后常用用保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也成问题啊

 看来是儿科出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

质量不咋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