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中可有存入多个HMI-XXX吗?

楼主(2013-04-02):
台达触摸屏DOP中可有存入多个HMI-XXX吗?

例如在HMI:\根目录下存在:

                     HMI-001

                     HMI-002

                     HMI-003

                     HMI-004

这样在多重开机画画设置时,可以任意调用已存在的HMI-XXX了。

网友A:
貌似不行!不过你可以在PLC里编写多套工序,每套工序根据不同需求来切换;这样让操作人员自行选择相应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不过你可以在PLC里编写多套工序,每套工序根...

感谢您的建议,我学习了。

楼主:
我也试过了,确实行不通。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

在DOP后面插一个U盘,把每次成功下载到DOP HMI:\根目录下的HMI-000,利用“复制档案”功能复制到U盘,那么就会依次在U:\根目录下自动生成

                           HMI-001

                           HMI-002

                           HMI-003

                           HMI-004

这样在多重开机画画设置时,利用“多窗口档案”功能,可以从U:\根目录下任意调用已存在的HMI-XXX了。

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有同样想法的朋友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