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输入输出指令如何使用,我是新注册的,哪位工程师帮我一下,最好发个指令图到我邮箱里谢谢

楼主(2013-04-02):
请大家帮帮我,新注册的没有分呀,以后有不上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个系列,还有是哪个具体型号。在三菱官网上有手册查看,分别是:

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Q系列模数转换模块用户手册

Q系列数模转换模块用户手册

Q62DA Q64DA Q68DAI Q68DAV用户手册

网友B:
手册说明都有的,可以自己看看学习一下,也可以找三菱电机的技术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个系列,还有是哪个具体型号。在三菱官...

我是用FX系列的,型号是FX2N—4DA输出两个,FX2N—4AD输入两个。请您帮给我一个它们的指令图。发到我的邮箱里916883651@qq.com.我想问在工控网上如何才能有分呀,有分后如何才能把分给你。新手不知道请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说明都有的,可以自己看看学习一下,也可以找三菱电机...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告诉我那里有,可我是新手在网上找不到呀,有些不知道是不是。所以麻烦您把三菱FX系列的使用说明书和FX系列的输入输出和温度模块的使用说明书都发到我的邮箱里91688365@qq.com。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