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 STL编程中的装载指令

楼主(2013-04-02):
最近看看S7-300PLC的STL编程,有很多指令不是很明白,发帖来求助。

有如下几条指令,都涉及到L;

(1) L   0

(2) L   #0

(3) L   L#0

(4) =  L  0.1

(5) A  L 0.1

(6) L  DID[AR1,P#12.0]

诸上指令有什么区别?分别有什么含义?求解,谢谢先。

网友A:
   转换成梯形图看看不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成梯形图看看不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吗

 貌似不能转,我试过了。

我也只是熟悉梯形图。

网友B:
 你这不是一段程序中出现的吧?

L 一般是装载,或是 L 为实数 ,再或是  LAD 转换成 STL 时出现地 中转

网友C:
(1) L   0    //装入一个整数

(2) L   #0  //没有这种方式,是不是#o,表示变量

(3) L   L#0  //装入32位整数

(4) =  L  0.1  //将逻辑结果付给临时变量l0.1

(5) A  L 0.1  // 逻辑与临时变量l 0.1

(6) L  DID[AR1,P#12.0]  //装入背景数据双字到accu1,地址为地址寄存器1+12.0的偏移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L   0    //装入一个整数(2)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