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A0501报警

楼主(2013-04-02):
西门子440 7.5KW变频器,启动时报警A0501。斜坡上升时间P1120参数我调过,启动电流有20A变频器是新的不知道是那个参数没有调好。电机没有问题我换其他品牌的变频器启动正常。

网友A:
A0501:电流限幅
引起报警可能的原因:
? 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匹配
? 电动机的连接导线太短
? 接地故障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功率P0206 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3.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一致

5. 定子电阻值P0350 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是否堵塞电动机是否过载

? 增加斜坡上升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

网友B:
我也同样遇到过,可以在变频器里面设置一个频率到达的点,还有检查一下I/O板,西门子变频器这个很多东西都要靠自己试然后总结出

网友C:
做一下电机识别试试

网友D:
将电动机的参数仔细的重新设定一遍,440的我有一台机器在家,说明书有电子版的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