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按钮问题

楼主(2013-04-02):
组态王库里的按钮都是这样的:鼠标点一下按钮,按钮一直闭合。鼠标再点一次,按钮弹起。

我想要的按钮是这样的:鼠标点一下按钮,按钮闭合一下后立刻弹起。不需要再点一次才会弹起。

闭合为1,弹起为0。

谢谢求详解

网友A:
组态王工具箱中的按钮运行时就是下按钮,按钮闭合一下后立刻弹起。不需要再点一次才会弹起。即它不是自锁型按钮。

网友B:
自己画个按钮,然后双击按钮, 在“按下时”输入:\\本站点\启动=1;  在“弹起时”输入: \\本站点\启动=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个按钮,然后双击按钮, 在“按下时”输入:\\本...

 同意这个方法,选 下按下为 1,松开为 0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