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教一下如何设置SEW系列变频器参数

楼主(2013-04-02):
求教高手讲解一下如何使用一个新的SEW系列的变频器,(参数设置,IPOS程序的应用) 用伺服控制和总线或者端子控制各自需要怎么设置,最好带点资料讲解

网友A:
 SEW 哪个系列的变频器呀, IPOS 是定位系统的设备参数,各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