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101期——电机轴承在选型、维护及更换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4-02):
本期擂台:电机轴承在选型、维护及更换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电机轴承作为支承电机运转的一个关键部件,对保证电机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不同的电机结构、不同的应用场合,在设计选型、使用维护、维修更换等方面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因素,必须把各个环节都做好,才能使轴承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从而延长电机轴承的使用寿命。 希望大家就此各抒己见,分享经验。

        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3年4月15日。

        奖项设置:一等20MP   1名   二等10MP  2名     三等5MP  3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首先得经常更换润滑油吧。

网友B:
1、电动机的选型和负载的大小一定合适。电动机选型过小也是导致轴承发热的一个重要因素。
 2、轴承的润滑油加多少是很有讲究的,润滑脂具有很好的黏附性、耐磨性、耐温性、防锈性和润滑性,能够提高高温抗氧化性,延缓老化,能溶解积碳,防止金属磨屑和油污的结聚,提高机械的耐磨、耐压和耐腐蚀性。轴承中的润滑脂不宜过多。润滑脂多了不但浪费,而且是有害的。轴承的转速愈高,危害性愈大。润滑脂填充量愈多,磨擦转矩愈大。滚珠轴承以20%至30%最为适宜。润滑油过度导致轴承的散热性差,而润滑油过少,会导致轴承的润滑不够摩擦加剧温度一样上升。
 3、轴承的选型,根据轴承所受轴向力的大小选型,无轴向力时,可选深沟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有轴向力时,可选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选用轴承时,要考虑轴承的极限转速和载荷系数。
 4、轴承的更换,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轴承在更换过程中拆卸时一定使用轴承专用工具拉马,这样最大限度的保护轴不变形状,另外在安装轴承时一定将电动机的轴用1200目纱布打磨干净,安装轴承时要将轴承加热到70-80摄氏度后快速安装进电动机轴后顶紧,加热前轴承一定使用安替克清洗干净,放置至常温后加装润滑油。
 5、轴承的使用寿命是很长的,30KW 以下的电动机轴承只需要每年清洗轴承,更换润滑油即可,30KW以上的电动机一般都有加油口,每半年定期加油,油量按照电动机说明书加一般为加油枪的10下,但是在加油过程中一定要慢打两下等一等看看电动机的温度是否上升,不宜过多加油。
 6、听声辨识,当听到“沙沙”的声音和平时运行的声音不同,这是轴承缺油的表示,当听到“咔咔”的声音表明轴承已经损坏,应立即更换。
 7、使用5年以上的轴承硬择机更换。轴瓦除外

网友C:
        电机选型时要考虑轴的受力情况,根据垂直和轴向的负载大小与样本数据对比,判断是非需要选择增强型轴承。
        根据负载情况和运行环境情况判断是否需要选用可再加油装置。
        轴承的种类很多,有些时候电机原装轴承使用在一定的场合不一定好,比如供油泵所使用轴承,原电机使用的NSK的,电机轴承老是高,后来更换了SKF的以后,泵也换了,轴承超温情况很少出现。
        对于电机轴承的保养,建议电机轴承加油孔要设计好,比如有些带风机的电机,电机没有加油孔,每次检修都必须拆下风叶,打开电机,对电机轴承清洗、加油,非常麻烦。
        为防止轴电流对轴承的影响,较大的变频驱动电机非轴伸端使用绝缘轴承,西门子一般200KW以上变频驱动电机非轴伸端使用绝缘轴承,奇怪的是我这里遇到200KW的西门子电机,电机上标的是非轴伸端使用绝缘轴承,更换轴承时发现竟然不是绝缘轴承。
        许多西门子电动机由于是设备商选型,例如泵厂或压缩机厂。由于对电机的性能不是很了解,所有常常会发生轴承选型错误。例如,许多设备商或用户都无法告知西门子电机厂,轴上需要承受的轴向和径向力数值,这样西门子在提供轴承时就会选择普通的深沟球轴承。在特殊情况下由于径向力过大导致轴承迅速损坏。我看过许多西门子的普通样本,对此内容都一笔带过。我的经验是对于皮带轮联接加弹性基础,西门子电机一点要选滚子轴承。而且要告知用户最大的承受力是多少。
        电机轴承的选型:以前在订购设备或电机时,一般会指定电机轴承的品牌(轴承制造商),轴承的具体型号由电机制造商自己选择型号,毕竟轴承是门大学问,电机制造商选型会更专业!
        根据我们使用和维护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1、国产低压电动机一般采用国内知名品牌的轴承(比如瓦轴、哈轴......),只要电机安装、联轴器联接精度满足要求,维护得当,轴承的使用寿命多会高于轴承的额定寿命。
        2、通常情况下,功率大于等于22KW的电机前后轴承端盖必须要有加油通道和加油嘴,这样以后加油方便哈!毕竟此类功率的电机,体积较大、较重,拆卸端盖,维护轴承麻烦
        3、通常情况下,功率大于等于75KW电机轴伸端和非轴伸端要求有PT100测温传感器,以便将轴承运转的当前温度用数字仪表在现场显示并将温度信号接入DCS监控。
        4、变频电机轴承前面有介绍,就不再重复。
        5、高压电动机会直接指定采用正品的SKF轴承,因为高压电机基本都属于重要设备,如果采用质量等级底的轴承,一旦损坏,停产损失的费用、更换轴承、拆装电机的费用,估计能买一堆SKF轴承了。
        小型轴承密封这块 :类型一般有Z/RZ/RS密封可以防尘 防止润滑脂流失和杂物进入而损坏轴承。
        高温环境:一般采用 带密封盖的轴承,内部加注高温润滑脂。
        Z是金属盖防尘型;RZ是带塑料密封圈的非接触式 密封;RS是带塑料密封圈的接触式密封。
        RZ,非接触式,适用于高速旋转,磨损小,摩擦阻力小,但密封性没有rs的好。
        rs,密封性较好,但磨损相对较严重。
        轴承拆卸尽量采用 拉吗等专用工具,安装时 不能用硬物 直击轴承表面,如没有专用工具可以 采用相对较软的材料  比如木头   垫于轴承上 再砸入轴承槽内。
        关于电动机的轴承保养,建议如下:
        1、除去出厂的质量可靠性以外,自己进行维护一定要在轴承拆解过程中,自己检查损坏的部位,滚珠、滚轴,沟道、保持架,外圈,内圈磨损状况
        如果内外圈磨损了,别忘了对相应的电动机轴、外端盖进行喷涂处理
        2、维修时尽量使用专用的拆装工具,加热温度要控制适宜,以免在安装过程中损坏轴承
        3、加油润滑很重要,按照手册要求,周期性的加油,选择合适的油品不随意更改润滑油号,避免润滑油结块,最好在设备旋转时加油,或者用手盘动设备加油,保证油脂均匀加入,另外油并非加的越多越好。
        4、使用变频器的电动机,如果轴承内圈有灼伤性的条文,建议后端轴承换绝缘轴承,如果还没有效果,建议增加DU/DT滤波器
        5、保证与机械设备连接的同心度很重要,做好安装的校准工作,避免轴承受外力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