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投入后不节电

楼主(2013-04-02):
我厂一台风机安装了高压变频,电机容量为:3800KW,为了达到工艺风量要求,变频频率只能打到47Hz,但运行以来,并不节电,以前变频没有投时,每小时的平均电度在3000度左右,变频投入后每小时平均电度在3300度,电耗反而高了,有点想不明白。我们的电气一次连接方式为:高压开关柜-高压变频-高压电机。电度表装在高压开关柜上面,是不是在变频投入后会产生高次谐波,导致电度表计量不准,而出现的偏差呢?请各位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我是新人,还没有什么积分,就当做支持小弟一下了,再次感谢。

网友A:
         检查下你的风门开度,是否和原先有区别,假如原先是靠风门来控制风量的(风门没有完全打开),加装变频器有节能效果,假如原先风门本来就全打开的,加变频器是不具备节能效果的。

        变频器本身不具备节能功能,只是你的工艺具备节能空间,而变频器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才具备节能的。

网友B:
高压变频本身各种损耗就会耗电,好像是4%左右,假如原先是工艺靠风门来控制风量的,原开度在90%以上,加变频器是基本不具备节能效果的。

网友C:
1, 首先说明一下,变频器并不是为节电而生产的

2, 高压变频本身各种损耗就会耗电

3, 变频器只是在启动时对设备好点,减少电网波动等等---

网友D:
估计你们对当时的运行工艺没有分析,运行在这个频率且稳定当然不会节能的!

网友E:
你的变频器47HZ和50HZ没有什么区别,变频器本身还有能耗,所以变频器在这种情况是不节电的,只能做调速用

网友F:
这个变频器只起到启动装置的作用,还不如不装。

变频器运行增加了功率消耗,其功率模块发热量就是增加的损耗电量。变频器的效率做到90%以上不容易,从你的运行记录看增加了10%的损耗。

网友G:
你那个本来就是高压变频器,损耗相对来说本来就大。

网友H(2017-01-05):
高压变频器的驱动系统(变压器、变频器、电机、负载)的效率最高约75%;也就是说如果你使用高压变频器,那么用户就必须额外支付25%的电费没得商量。原因在台湾普传股份有限公司网站里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使用高压变频器来节电是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