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调节阀信号线破皮引发的事件

楼主(2013-04-02):
一台调节阀信号线破皮引发的事件

那是2012年12月份的一天,只听见厂区机泵机组轰轰的声音,当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主风机喘振阀打开了,大量的风从放空线冲向了天空,造成两器风量低低三取二联锁停机,造成装置停工切进料,油气放火炬,结果造成直接损失100多万。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呢?

当维修人员刚到现场后发现反喘振阀全开了,接着由于急于开工,于是对阀进行了检查,没有外界条件为什么会打开呢,接着对阀进行了整个检查包括调试,一切正常,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疑问,无法下手处理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当时我想一定要检查侧地,不放过每一个接点,当时由于施工,一般现场都设置了就地接线箱,于是找到这个接线箱,拆卸后进行仔细的检查,奇迹发现了,找到了这个阀的控制线,发现其中一根信号线破皮了,由于破皮电压不稳定,造成阀波动厉害甚至全开,这是什么原因呢,仔细分析后判断机组运行振动大,导致接线箱晃动,造成接线来回摆动,造成磨损严重而破皮,造成了这场事件的发生。那么我们能否避免此类的问题发生呢?

从这个事情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现场仪表尤其是现场接点多的情况下,避免不了隐患的发生,其次放水很重要的,一旦疏漏就有可能造成大祸,因此我们在接线的时候一定要紧固到位,对每一个接点都要进行仔细的检查确保无问题。重要的仪表更要检查到位。建议以后不论小修还是大修一定要把现场接线盒控制室接线全部紧固下检查下,这样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事件发生。

网友A:
绝对好贴!!欢迎楼主常来呀。

网友B: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得从细处做起

网友C:
好贴!!!

新版主很给力。

看其描述应该是催化裂化的主风机的反喘震连锁,偶这里的虽然有这套设备可是现在已经闲置5年了,应经成了破铜烂铁。

网友D:
保全还是非常重要的,注意安全啊

网友E:
小隐患常常酿成大事故。。。。。

楼主:
正是催化裂化装置主风机反喘振阀的情况,当时很吓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绝对好贴!!欢迎楼主常来呀。

网友G:
有些时候,小故障会引起大事故的。咱干的行业,美国某公司,因配电柜的一个小断路器跳闸,然后引起了爆炸,然后引起了全球产品价格暴涨好多年。

网友H:
有些小问题想都想不到

我们这一台电动执行器出现故障,后来一查是蛇皮管处电缆漏电所致。。。。。。

网友I:
学习了...  学习了..故障有时真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J:
搞工程的就要心细

平时多观察

用心

多学理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网友K(2013-05-08):
细节之处能决定成败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得从细处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