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DMC 2413+松下A5L+直线电机多接收脉冲?

楼主(2013-04-02):
各位大仙,请教一个棘手问题,目前采用Galil Dmc 2413控制卡+松下A5L驱动器+直线电机,在控制过程中,例如控制卡发5000个脉冲,驱动器会显示接收了9000多个,每次增加的脉冲个数无规律,光栅尺反馈正常,考虑到有可能是干扰问题,多次检查接线和接地,未发现问题(控制卡未接地),旁边也无大功率干扰源,但是如果换到松下A5L 的3、4、5、6低速脉冲接脚则正常。44、45、46、47高速脉冲就每次都会多接收脉冲。请教各位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高速脉冲接口应该是接手RS422规格的差分脉冲信号,而DMC-2143卡本身输出的是TTL的单端脉冲,您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B(2016-12-28):
你有A5L的手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