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513TE触摸屏画面颠倒

楼主(2013-04-02):
各位前辈我现在想将图片中的画面在不改变现在的触摸屏安装方式的前提下(如果换屏的安装方式通讯端口到时都被挡在设备里,以后调试都很麻烦),能将图片中的按钮输入框等元件倒正过来运行吗?谢谢!请指教方法。

网友A:
楼主看下手册,看这屏是否支持;

网友B:
看标志是步科屏,步科屏没有用过,但是据说与威纶通屏基本一样,威纶通的屏在硬件系统设置里面可以设置90°连续旋转的。

网友C:
可以的,步科的触摸屏有这功能的,添加一个功能键就OK了!可以联系我254489112@qq.com

网友D:
看触摸屏有没有此功能,可以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