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SC510

楼主(2013-04-03):
请高手帮忙指点下,我这个变频是控制水泵增压用的,一备一用,可是最近一直显示水泵温度过高保护,会自动停止变频,现在想请教高手怎么在变频里面屏蔽这个高温保护信息,让变频正常运转。最好是详细的操作步数。因为我是做水电的对这个变频不是很了解。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里设定的是  过流保护   建议不能屏蔽   否则会有烧毁水泵的可能

建议还是查看水泵是否堵转或者轴承等其他方面原因造成过热

处理好了水泵温度过高的问题  其他问题 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B:
有些保护是不能屏蔽,比如过流保护,要不然堵转就会烧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