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开关用时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

楼主(2013-04-03):
工作性质:

  1.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

  4、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楼主:
       实际上应用中:1、三极管比较便宜,用起来方便,常用在数字电路开关控制。

  2、MOS管用于高频高速电路,大电流场合,以及对基极或漏极控制电流比较敏感的地方。

  3、一般来说低成本场合,普通应用的先考虑用三极管,不行的话考虑MOS管。